[讨论] 单位增益带宽与闭环-3db带宽

楼主(2022-10-12):
假设,对于一个多极点系统,次极点大于2倍的单位增益带宽,在这种情况下,闭环的-3db带宽有可能大于其单位增益带宽吗。

网友:
不太可能吧,-3db带宽乘以低频增益等于单位增益带宽,也就是增益带宽积,根据定义,那么如果想让-3db带宽大于其单位增益带宽,这个时候增益就需要很小很小,但感觉这样的多级点系统存在的意义不大吧

网友:
-3db带宽不会大于其单位增益带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