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AY函数计算延迟 set up等

楼主(2022-10-12):
想问一下这样设置之后 出不来结果,是什么原因?delay函数的periodicity通俗来讲是是什么 不就是间隔多少检测一次么

网友A:
Threshold Value变量VDD的表达式为VAR("Vd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shold Value变量VDD的表达式为VAR("Vdd")/2

谢谢 大佬 一语道破哎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佬 一语道破哎

对了 那个periodicity=1 是指的什么啊?我看help里面说 是周期间隔 那这个的单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