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ds和Vdsat

楼主(2022-10-12):
为什么Vds一般会大于Vdsat,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等于呢,设计电路时候,是按照器件的Vdsat去设计还是Vds啊。

网友:
Vdsat 是底线,正常都要离底线远一点

网友A:
vdd到gnd通路上所有的MOS管的vdssat之和不可能等于vdd,vdssat是底线,比如说奶茶店的奶茶杯上有一条600ml刻度线,店家声明每杯奶茶都足量,可以过线多加一些,那我们买奶茶总不嫌多吧?vds超过vdssat可以认为管子是工作状态正常。
因为PVT变化、mismatch各方面的原因,仅仅在某一corner 下vds>=vdssat还是不够的,设计时vds大于vdssat的量还要有一定的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到gnd通路上所有的MOS管的vdssat之和不可能等于vdd,vdssat是底线,比如说奶茶店的奶茶杯上有一条600ml ...

感谢,那在设计管子时,主要要看vdsat,然后确定合适的Vds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在设计管子时,主要要看vdsat,然后确定合适的Vds是么

先根据vdd给一路上的各个管子分配v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在设计管子时,主要要看vdsat,然后确定合适的Vds是么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疑问,以下仅为个人看法与设计思路,如有不严谨请大佬补充
vdsat可以看做管子特性,划定了一个管子工作状态的界限。
设计时候,更多是根据摆幅和电流大小给定Vov(即为Vgs-Vth),经常设定为0.2V左右,也就是Vds是你设定的值,按这个值来进行管子尺寸的计算和电流等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