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装cadence后运行ADE仿真报错,在进入对应的netlist文件夹中runsimulation,报一个没见...

楼主(2022-10-12):
在simulation对应的netlist文件夹下仿真报错,Fatal erro in MPI_init

在simulation对应的netlist文件夹下仿真报错,Fatal erro in MPI_init

新装的virtuoso中跑ADE报错

新装的virtuoso中跑ADE报错

楼主:
求大佬帮助

网友A:
Tool version & command option 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 version & command option 不匹配

大哥知道怎么改吗?比如第一步从哪儿开始?

网友B:
1,which spectre 看看是哪个路径,需先确保不是 ic5141/ic61X的spectre
2,只跑  spectre input.scs 确保能跑,然后慢慢加 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hich spectre 看看是哪个路径,需先确保不是 ic5141/ic61X的spectre
2,只跑  spectre input.scs 确保能 ...

which spectre路径是:/opt/cadence/MMSIM151/bin/spectre只跑spectre input.scs报错
,这个报错问题搜不到,大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