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多通道dma比单通道dma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2-10-12):
请教一下,在一个总线主机接口前提下,多通道dmac依然各通道通过仲裁串行工作,
不知其较单通道优势体现在何处,多谢!

网友:
我理解的单通道是指,上位机只能操作一组寄存器,完成通道A的搬移功能。如果上位机有多个线程都要使用这个dma通道,就需要软件去仲裁如何使用,这个开销是很大的,编写软件也很麻烦。多通道指,上位机可以操作多组寄存器,每组寄存器控制1个通道。这样上位机多个线程使用不同的寄存器组来控制DMA的启停,仲裁放到底层硬件做,上位机开发可以非常容易,且独立。

网友:
举个例子,多个UART进行数据传输。由于UART波特率较低,所以数据是间歇性接收或发送的。多通道DMA,每个UART的每帧数据都是“轮流”发送或接收的,这样1秒内所有UART都能完成数据包的传输。但你单通道,在你完成1路UART传输之前,你无法传输其他的UART。传输效率大打折扣。

网友:
有的杠精要说,UART传输用中断就可以了,那么换点速率高的,譬如多路SPI,再来个高速ADC,或者TIMER产生多路PWM之类的。多路DMA的优势巨大,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