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

楼主(2022-10-12):
设计偏置电路一般要考虑哪些因素啊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908345-1-1.html
这里大牛讲解的很详细,希望能提供帮助。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根据设计的Vdsat分配电压余量,用电流镜分配gate的电压和ds的电流,把偏置当主要电路来调,这里需要注意尺寸和加了cascode之后多消耗的压降。
纯萌新比较菜,希望能得到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