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仿真后Mismatch的Debug方法?

楼主(2022-10-12):
请问MBIST如何Debug Mismatch?(详尽步骤、经验)

网友A:
一般是先把GO和DONE信号抓出来,看看启动没,启动了就看下出错出现的位置(一般有ERROR信号);如果GO启动有问题,可以看下没启动的原因(我之前主要是追时钟通路,很有可能是时钟被gate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把GO和DONE信号抓出来,看看启动没,启动了就看下出错出现的位置(一般有ERROR信号);如果GO启动 ...

GO和DONE信号抓出来后,找到报错控制器下的RAM,把RAM端口的时钟地址和读写使能拉出来,看看时钟会不会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和DONE信号抓出来后,找到报错控制器下的RAM,把RAM端口的时钟地址和读写使能拉出来,看看时钟会不会红 ...

厉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