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原理图中,选择的net自动生成pin

楼主(2022-10-12):
procedure(cstAutoCreatePins(ok theListBox)
   let( (xCo yCo inputCVId pointList)
       when(ok
           pointList=enterPoint(?prompts list("Enter point for firstpin"))
           unless(pointList ok=nil)
       )
       if( ok then printf("Creation of pins: \n")
           inputCVId = dbOpenCellViewByType("basic" "iopin""symbol" "" 'r)
           xCo = xCoord(pointList)
           yCo = yCoord(pointList)
           foreach(choice theListBox->value
                 sprintf(namePin "%s"choice)
                schCreatePin(geGetEditCellView() inputCVId namePin"inputOutput" nil xCo:yCo "R0")
                 yCo = yCo + 0.25
                 printf("Pin %s\n"namePin)
           ) ; foreach
       else printf("Cancelled automated pins creation.")
       ) ; if
    )
) ; procedure
上面是实现该功能的代码,但是不会用,提示需要两个参数??

楼主:
或者说有没有在原理图中选中net后可以直接生成pin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