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 delta ADC怎么确定阶数?

楼主(2022-10-12):
如图这个图是5阶 32OSR  1位量化得出来的结果,然后用公式计算的话SNR得有一百三十多dB,那我实际确定阶数是根据公式还是根据这个仿真呢 ?为什么两者相差这么多呢?

网友: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Figure 4.18,5阶单比特32OSR只能达到peak-SNR差不多90dB, Empirical
达不到理论值的原因:1bit量化器足够线性且噪声够白吗?如何让5阶单比特稳定?为了90%的可用输入范围抑制了高频环路增益低频不受影响吗?前4章会详细解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