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干采样及做ADC的动态仿真问题,求帮忙

楼主(2022-10-12):
一般而言,相干采样要满足Fs/N=Ft/M,其中:
Fs为采样频率;
N为采样点的个数;
Ft是被采样信号频率;
M为被采样信号所采样的周期的数目。
其目的是避免采到相同的信号,那么M=1可以吗,感觉网上基本没有看到过M=1就是一整个SIN输入信号周期采完所有需要用到的点,这样FS=Ft*N。新人表示疑惑。
另外,求一个好用的ADC matlab动态仿真代码或者指路贴,已经是通过DAC转化为模拟信号了,1列为时间,2列为值,找板块之前用美信改的代码matlab算adc的snr等动态参数时出错。请懂的帮忙看一下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也是会弹出错误显示,或者说一下这种的解决办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t=M*fs/N,一般采样点根据你的ADC位数来定吧,一般N取2^K,一般是128...1024...2048,M取奇数(质数最好,max=N/2-1),偶数的时候会导致N/M能够约分,会导致取点重复,FFT的图应该是有重复的部分,我也是新手,有错请多指教

网友:
相干采样主要是为了采到整数个周期的信号,也就是M要选个整数,否则你得到的频谱就是错的,防止重复采点只是其次,这个只要M、N互质即可。
个人感觉M取1没什么问题,只要是个整数就行。

网友:
在对一组周期性输入信号进行FFT分析时,需要用到相干采样。相干采样要求采样时间必须恰好是输入信号周期的整数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频谱泄露。设Fi为输入信号频率,Fs为采样频率。根据相干采样定义: N/Fs=M/Fi -> N个采样周期之后正好对应M个完整的输入信号周期。 将上式进一步变换: Fs/Fi=N/M -> 对应M个输入信号周期,采样点数为N。 一般N的取值为2^n,并且M是与N互为素数(质数)的整数,如3,7,17等。互为素数的原因是避免重复采样,即在不同周期取到同一个点(即N不能被M所整分)。 对非周期性的输入信号,缓解频谱泄露的方法是加窗处理。

网友B:
1、M=1也没问题,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当你FSIN有范围约束时,比如必须接近1k,此时FSIN/M=FS/FFT,那么你的最小频率分辨率=FS/NFFT就大了,结合你的积分带宽,算出来的值就会有细微的偏差
2、你的代码我看过了,你可以开debug模式加断点进去看各个参数的值,我这边看起来是fin基点附近取±span的数据量求和。可能性一,你的fin值是通过find最大值找的,可能找到的不是基频点,找到了DC点上;可能性二,你的频率分辨率不够,也就是点数不够,导致fin找出来比较小,减去span值为负了。
总而言之,debug代码问题,你要理解它的算法思路,然后加断点进去一个变量一个变量查看,别人没有用过和你一样的代码也就没办法直接指出问题,只能提供思路给你,自己去朝可能的方向找找吧。

网友:
M=1的时候和N就不可能是互质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1也没问题,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当你FSIN有范围约束时,比如必须接近1k,此时FSIN/M=FS/FFT,那么你的最 ...

感谢大佬解惑,这边发现是第二个原因导致的,确保fin-span>=1即可,也可以通过在保证采样频率和采样个数的基础上增大M与fin,也可以跑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M*fs/N,一般采样点根据你的ADC位数来定吧,一般N取2^K,一般是128...1024...2048,M取奇数(质数最好,ma ...

你说的有关没有问题

网友(2023-06-21):
取点是根据信号频率取的!!!一般大于最大信号频率的5倍采样率即可。 频率分辨率的问题补零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