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的(dc)静态泄漏电流如何仿真

楼主(2022-10-12):
为什么我仿真电容的dc特性,它的静态泄漏电流为0.用的smic .18工艺库,mim电容。
理论上,横坐标是电压,随着电压的上升,静态泄漏电流应该增加才是。
如果是一个上升时间方波,在上升完成后电容也应该有一个很低的静态泄漏电流,但是仿真结果也为0.
想问下怎么仿真静态泄漏电流。

网友:
精度够吗,通常仿真的电流精度是1e-12,漏电小于此 未必能仿到。

网友A:
仿真电容的静态漏电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电容模型里面已经包括了漏电流效应。建议检查一下电容的spice模型,对漏电流做了建模的电容模型是很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容的静态漏电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电容模型里面已经包括了漏电流效应。建议检查一下电容的spice模型, ...

好的 ,谢了 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