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N12 FINFET 工艺和MOSFET layout上有哪些不同,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求解,谢谢!

楼主(2022-10-12):
TSMC N12 FINFET 工艺和MOSFET layout上有哪些不同,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求解,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一OD需要跟fin对齐,第二M1到PO跟OD之间多了一层M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一OD需要跟fin对齐,第二M1到PO跟OD之间多了一层M0。 ...

M0什么作用和结构,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0什么作用和结构,有图吗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M0什么作用和结构,有图吗

由于gate和od都向上凸起了(凸这个字很形象了),侧边看上去起起伏伏,直接打孔接触不良好,故直接在gate和od上覆盖一层metal 0,metal 0直接与二者欧姆接触,下表面与二者叠加,上表面是平坦的(把凸变成了口),之后metal 0方可以通过via 0与metal 1稳定连接。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点,OD或者说fin要放在fin grid上面,不能像28那样想放在哪就放在哪吧

网友:
design rule里面有好几个FB,就是用来对齐Fin,保证Fin on grid的,注意点

网友(2024-12-19):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