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提参calibre view文件的时候卡住了怎么破

楼主(2022-10-12):
日志里就是全都是这个语句,看起来好像是DNW管子有问题提不了参?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e of (tsmcN65:nch_dnw:symbol) to instance of (tsmcN65:nch:symbol))

网友A:
我来说下我的看法供你参考:首先calibre view的设置跟其他的PEX的界面设置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下的PEX界面是否也都设置了,如下图:
其他的设置跟你的其他PEX设置一样,include .r .rules .s文件什么的。
calibre view关键的就是图片的这两处设置,你检查下。然后最终跑出结果后,还有下面的图中的设置,这时候才会用到cellmap的文件。

楼主:
既没有出现ERROR也没有WARNING

楼主:
顺便一说:版图上一共有9个DNW管子,可是上面这个语句出现了132次

网友B:
查看cellmap里,是不是把nch_dnw对应成了n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cellmap里,是不是把nch_dnw对应成了nch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想先陈述一下具体的问题,麻烦您看一下有助于你帮我分析分析,谢谢您的耐心是这样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务器,我在里面建了自己的library,当时在这台旧服务器上,virtuoso616和calibre2014所有的功能都是能用的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装了新的虚拟机,virtuoso618,caliber也是2019的,然后我把我的library挪过来了。当然工艺库也是装的一样的,但是现在虚拟机上就不能生成calibre view了。现在状态是 DRC LVS PEX全部都能跑通。唯独就是使用cellmap生成calibre view的时候卡住了,除了上面错以外就是报这些warning,如下:
WARNING:Schmatic instance X896(任一数字)/m0(任一数字)_noxref not found

感觉没找到一样,可是我的DRC LVS PEX都成功了。之后我又对照着旧服务器的cellmap文件和新装的库的cellmap文件对比了一下,一模一样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楼主:
我想先陈述一下具体的问题,麻烦您看一下有助于你帮我分析分析,谢谢您的耐心是这样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务器,我在里面建了自己的library,当时在这台旧服务器上,virtuoso616和calibre2014所有的功能都是能用的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装了新的虚拟机,virtuoso618,caliber也是2019的,然后我把我的library挪过来了。当然工艺库也是装的一样的,但是现在虚拟机上就不能生成calibre view了。现在状态是 DRC LVS PEX全部都能跑通。唯独就是使用cellmap生成calibre view的时候卡住了,除了上面错以外就是报这些warning,如下:
WARNING:Schmatic instance X896(任一数字)/m0(任一数字)_noxref not found

网友B:
在自查下步骤,pex都对了,那问题就出在calview的过程中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e of (tsmcN65:nch_dnw:symbol) to instance of (tsmcN65:nch:symbol))  根据这句首先怀疑cellmap
WARNING:Schmatic instance X896(任一数字)/m0(任一数字)_noxref not found
这句又怀疑在calibre view setup 中sch lib 名字填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自查下步骤,pex都对了,那问题就出在calview的过程中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 ...

感谢您的回答,我确认了一下cellmap文件和原来服务器上的完全一样。然后我也确认了库名也没有问题。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它生成的速度太慢还是设置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鼠标图标一直在转圈圈,等了1~2个小时了还是这样,但是旧服务器提取同样的版图就没有这个现象几分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下我的看法供你参考:首先calibre view的设置跟其他的PEX的界面设置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下的PEX界面是 ...

感谢您的回答,首先我确认了一下cellmap文件和原来服务器上的完全一样。然后我也确认了库名也没有问题。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它生成的速度太慢还是设置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鼠标图标一直在转圈圈,等了1~2个小时了还是这样,但是旧服务器提取同样的版图就没有这个现象几分钟就好了

这是CIW的生成日志,就一直卡在这里

网友C:
兄弟,你解决了嘛,我有的 版图抽是这样,其他版图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解决了嘛,我有的 版图抽是这样,其他版图又正常

我也是  生成caliber 的时候很卡

网友:
我生成的时候能卡一天

网友D(2023-04-1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掉这个坑里了

楼主(2023-05-17):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掉这个坑里了

没解决   只能用网表仿真

网友E(2024-08-30):
引用 楼主:
没解决   只能用网表仿真

老兄,我也刚遇到,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你现在找到原因了吗,快要交数据了,急哭了

楼主(2024-11-14):
引用 网友E:
老兄,我也刚遇到,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你现在找到原因了吗,快要交数据了,急哭了
...

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