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adence Innovus 18.10 的 license

楼主(2022-10-13):
我在Ubuntu 20.04上装了Innovus 18.10, 命令行模式下可以运行但是一直报告找不到 license ,哪位大佬给发一份Innovus 7nm 的 license?

另外,我是直接在 ~/.bashrc 中添加了这两行: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cadence/license/cadence.txt"
export HOST=$(hostname)

然后直接启动的Innovus,并没有打 1patch。一个原因是我查到几个帖子说 1patch 对新版的Genus和Innovus不起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我之前用同样的办法是可以正常使用Cadence Stratus HLS 的。

我的 license 文件里Innovus的feature如下,最低只有10nm的:
FEATURE Innovus_10nm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20nm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3D_IC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C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CPU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DFM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Hier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Impl_System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Impl_System_Basic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Innovus_MS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P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执行Innovus后的打印信息如下:
Cadence Innovus(TM)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pyright 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18.10-p002_1, built Tue May 29 19:19:55 PDT 2018
Options:
Date:                Wed Oct 12 15:59:24 2022
Host:                RyzenTR (x86_64 w/Linux 5.8.0-53-generic) (64cores*128cpus*AMD Ryzen Threadripper 3990X 64-Core Processor 512KB)
OS:                CentOS release 6.4 (Final)

License:
                Fail to find any innovus license...
                Check your Innovus license status.

网友A:
FEATURE 100 cdslmd 2022.12 30-dec-2030 299 HOSTID=ANY NOTICE="" SIGN2="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1patch后,所有license 可以上面替换

楼主:
这是我发的另一个求 Genus license 的帖子,如果哪位大佬有的话也可以去那里发一下: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xtra=#pid108089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ATURE 100 cdslmd 2022.12 30-dec-2030 299 HOSTID=ANY NOTICE="" SIGN2="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

所以1patch 对比较新的Innovus还是起作用的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ATURE 100 cdslmd 2022.12 30-dec-2030 299 HOSTID=ANY NOTICE="" SIGN2="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

我现在打了1patch V0.3,你说的这个feature我也加上了,现在启动 innovus 会报这个错误:**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innovusoax22.so : liboaDesign.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cdsSkillPcell.so : /home/EDA/INNOVUS191/tools.lnx86/lib/64bit/libcdsSkillPcell.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13oaFSComponentE

**ERROR: (IMPOAX-142):  OA features will b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我检查了下oa的链接是没问题的。这个帖子里提到的修改sysname文件我也改了: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22-1-1.html,但是这个报错还是解决不了。
改过的check_linux()函数如下:
check_linux() {
    sysnames=$sysname

    version=`uname -r`
    machine=`uname -m`

    if [ -f "/etc/redhat-release" ]
    then
      longVersion=`cat /etc/redhat-release`
    elif [ -f "/etc/SuSE-release" ]
    then
      longVersion=`cat /etc/SuSE-release`
    elif [ -f "/etc/os-release" ]
    then
      longVersion=`grep PRETTY_NAME /etc/os-release | sed -e 's/.*"\(.*\)"/\1/'`
    else
      longVersion="UNKNOWN Linux"
    fi

    case $machine in
  ia64 )
          sysname="linux_rhas21_ia64$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86 | *86_64 )
      case $version in
          2.4.* )
                  # RHEL 2, RHEL 3
                  compiler="_gcc411"
      sysname="linux_rhel3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2.6.[0-9]-* )
                  # RHEL 4, SLES 9
                  compiler="_gcc44x"
                  sysname="linux_rhel4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2.6.*)
                  # RHEL 5, RHEL 6, SLES 10, SLES 11, SLES 11 SP1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3.*)
                  # RHEL 7, SLES 11 SP2, SLES 12, SLES 12 SP1, Ubuntu 14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4.4.*)
                  # SLES 12 SP2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4.15.*)
                  # SLES 12 SP2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sysname `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5.4.*)
                  # SLES 12 SP2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sysname `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 )
                  check_global;;
      esac;;
        ppc64*)
          case $version in
                3.10.*)
                  # RHEL 7.0 PowerPC
                  sysname="lnppc_rhel7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lnppc";;
          esac;;
  *)
          check_global;;
    esac

}

其中4.15.*和5.4.*两项是我手动加的

网友:
不建议ubuntu

网友:
这不是license 问题。

网友(2023-01-16):
引用 网友B:
use this license.

mark一下。
(还有就是跑之前先用 set_multi_cpu_usage 这个指令设置好Innovus使用的线程数(具体查看TCR手册))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B:
use this license.

网友(2023-07-21):
学习了,谢谢这些高人回答。

网友(2023-12-0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了1patch V0.3,你说的这个feature我也加上了,现在启动 innovus 会报这个错误:**ERROR: (IMPOA ...

挖个坟,你这个问题好像是Innovus的oa和virtuoso的oa冲突了,环境变量里面这两个软件的oa不能通用,要各配各的

网友(2024-05-21):
解决了吗?

网友(2025-08-23):
引用 网友B:
use this license.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