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外部电路零极点分析

楼主(2022-10-13):
想问一下,如果将运放接成这样的闭环,考虑输入级的寄生电容,这个外部电路会引入额外的零极点吗,具体如何计算呢?谢谢(假设带宽很大)

网友:
可以 极端 推算法,便于直观理解:

假设这个容抗无穷大 和 R1并联 仍然是R1,则函数是 R1/(R1+R2)

假设这个容抗无穷小 接近0欧姆 和 R1并联 还是0,则函数是0/(0+R2)

高频容抗无穷小,低频容抗无穷大,就是一个 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