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formality列出每一个逻辑锥的所有输入

楼主(2022-10-13):
100资产
现在希望让formality report出每一个逻辑锥的所有输入,并存到一个文件里面。请教report的方法。

楼主:
这个方法有两个问题:
1.能不能只报出前级寄存器或输入端口的输入,不报其他类型的cell;
2.较多时报不全,到最后这样显示:

网友:
这个只是显示的问题,你用一个for loop把每一个collection都print出来就好le

楼主:
为什么下面的脚本运行后,ab.log里存的都是“_sel”?set a [all_fanin -to reg1]
foreach_in_collection b $a {
  echo "$b" > a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