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做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为啥在clk-1时输入端无虚短特性

楼主(2022-10-13):
我想做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为啥在clk-1时输入端无虚短,等于1/2VDD,而是VDD
第一条曲线是cs左极板,第二条是运放vin输入(应该等于下边的vref)

网友A:
你vref=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ref=1.2V ?

450m,输入共模电平,运放下边输入,vref都是450m,输出共模电平设计为90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m,输入共模电平,运放下边输入,vref都是450m,输出共模电平设计为900m,

你这个积分器再采样阶段(clk_1=1.8V)时,运放处于单位增益负反馈模式,理论上运放±输入和输出都应该是vref=450mv,建立你先把运放单独拿出来仿仿看,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正输入端给450mv,看一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积分器再采样阶段(clk_1=1.8V)时,运放处于单位增益负反馈模式,理论上运放±输入和输出都应该是 ...

输出(以及另一个输入)为18mv,DCf仿真,无论我输入共模电平是450还是900m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以及另一个输入)为18mv,DCf仿真,无论我输入共模电平是450还是900m

为啥不是单位负反馈,当面我就对运放加法器积分器具体仿真十分困惑?怎么也不虚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以及另一个输入)为18mv,DCf仿真,无论我输入共模电平是450还是900m

。。。。。。。。。。。。
testbench中,VIN+和VOUT连接,你确定你是负反馈?

楼主:
啊,还有这讲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是单位负反馈,当面我就对运放加法器积分器具体仿真十分困惑?怎么也不虚短。
...

你先把你的单位负反馈的testbench改过来再说,看输出能不能正常,你后面搭的单位负反馈图中反馈极性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testbench中,VIN+和VOUT连接,你确定你是负反馈?
...

我去,我都没注意这玩意,现在好了(900m),我在BANDGAP 就吃了亏(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你的单位负反馈的testbench改过来再说,看输出能不能正常,你后面搭的单位负反馈图中反馈极性都反 ...

那差分电路呢?也是因为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你的单位负反馈的testbench改过来再说,看输出能不能正常,你后面搭的单位负反馈图中反馈极性都反 ...

万分感谢?已经摆烂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