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和 drc中在版图上highlight出来的marker有时候无法消除,只能重启解决吗?

楼主(2022-10-13):
如题。消除不了的时候,virtuoso 界面会报如下错误

网友:
目前是的   我也在找一个能解决的办法

网友:
我都是重启,坐等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在DRC 和LVS的结果页面左上角栏目的倒数第二个有个Setup-option-Highlighting里面有关于Highlight的各类设置。调整一下设置即可。例如:Layout Highlight中有一个 skip contact/via ....把这一项打勾,那么你的Highlight就不会顺着通孔点亮其他金属层次以及POLY/DIFF。
至于你说的取消Highlight,我也没找到是哪个按钮,你可以多试试,应该是在这边设置的。

网友:
在命令窗口输入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这个试下可行吗?

网友B:
calibre里有clear highlight可以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软件问题,一直用重启大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RC 和LVS的结果页面左上角栏目的倒数第二个有个Setup-option-Highlighting里面有关于Highlight的各类设 ...

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ibre里有clear highlight可以试一下

这个可以用的 不过用久了 还是得重启

网友:
有个设置:clear exiting highlights before showing new highlights 勾上,就不会出现这种清不掉highlight的问题,缺点就是每次highlight当前错误的时候就会清掉上一个highlight,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