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XI VIP时的约束存在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22-10-13):
在对AXI master vip的arsize和awsize进行约束时,三种写法结果不同:
写法一的 变量在前面声明Burst_size=4,跑出来的结果发现Burst_size是随机的,不受约束,
写法2和3都可以约束到这个burst_size,求问大神原因

网友A:
变量名 burst_size与 write_trans 内的变量名相同
内嵌约束randomize()with {CONSTRAINT}时,约束体中的变量名的查找顺序默认是从被随机化对象开始查找
所以当前的写法1相当于没有约束,需写成 this.burst_size == local::burst_size; 来指定使用当前class的变量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2022-12-07):
引用 网友A:
变量名 burst_size与 write_trans 内的变量名相同
内嵌约束randomize()with {CONSTRAINT}时,约束体中的 ...

感谢大佬讲解!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