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 on buffer的PG连接问题?TVDD VDD VPP VSS VBB

楼主(2022-10-13):
VDD经过power switch的输出为DVDD
掉电域的always on buffer的PG连接问题怎么连呢?也就是pin:TVDD VDD VPP VSS VBB咋接?
pin:VSS VBB    连接 掉电域的 VSS,没啥疑问。
pin:TVDD        连接 常开域的 VDD,也没啥疑问。
pin:VDD          连接 掉电域的 DVDD(也就是VDD经过power switch的输出DVDD),也没啥疑问。

但是,

pin:VPP           连接 掉电域的 DVDD。
在掉电时候,相当于always on buffer pin:VDD 接 掉电DVDD,pin:TVDD 接 常开VDD。
也就是PMOS的nwell衬底B接0,源端S接1,会有个PN结正偏电流。

或者,
pin:VPP           连接 常开域的 VDD。
在掉电时候,相当于always on buffer pin:VDD 接 常开VDD,pin:TVDD 接 常开VDD。
也就是PMOS的psub衬底B接1,源端S接1。虽然没有PN结正偏电流了。
但是,掉电域core区 其他std cell的pin:VPP 就必须接 常开VDD 了吗?那tap cell咋处理?

网友A(2023-01-17):
但是,掉电域core区 其他std cell的pin:VPP 就必须接 常开VDD 了吗?那tap cell咋处理?

使用可以bias nwell的tap cell,把nwell接到常开VDD

网友:
但是,掉电域core区 其他std cell的pin:VPP 就必须接 常开VDD 了吗?那tap cell咋处理?
===
所以aon buffer 里面必须自带tap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掉电域core区 其他std cell的pin:VPP 就必须接 常开VDD 了吗?那tap cell咋处理?

使用可以bias nwe ...

2楼正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