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深入理解静态工作点呢?

楼主(2022-10-13):
如何深入理解静态工作点呢?我知道是为了让管子正常工作所需的静态电压,决定了小信号模型中的参数,抛开公式来看,我的正向设计时候要怎么考虑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设置呢?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好像没有认真考虑过静态工作的问题,我知道跑DC就是静态,只要我的DC正常工作,我的静态工作点就稳定,但是我仿佛是用软件仿出来的,不是自己计算的,我如果不仿,我其实不知道电路的工作,
求教,我太菜了,我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A:
可以通过vdsat>100mV,vds-vdsat>100mV来大致估算栅压大概在哪个值呢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需要了解下gmid设计方法?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资料试试
D. M. Binkley, Analog CMOS Design, Tradeoffs and Optimization, John Wiley and Sons, in publication, 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vdsat>100mV,vds-vdsat>100mV来大致估算栅压大概在哪个值呢

好的,谢谢,这个100mV大概是怎么来的呢?只要有一个裕度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需要了解下gmid设计方法?

好的,之前有看到过,但是没怎么用过,也不太会,可以学习下。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每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算出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