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617仿真问题

楼主(2022-10-13):
各位大神,我在进行原理图仿真是,进行tran进行仿真时,显示没有有效波形文件显示,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试试重启或者在线路里加vdc=0V 然后plot  vdc上的端口或者线网呢,有时候好像是会有仿真结果出不来的情况

网友:
你需要把net点plot才会有图跳出来

网友A:
设置了output吗?还有就是修改了原理图一定要”save&check“下,不然仿真也没波形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output吗?还有就是修改了原理图一定要”save&check“下,不然仿真也没波形来着。 ...

这个肯定了,我其他仿真都可以出图形,就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