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脚本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3):
#!/bin/csh -f
set cell_name = $1
set drc_rule = "your_drc.cal"
set gds_dir = "../gds"
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_name'\"#g' \
        -e 's#\(LAYOUT PATH\).*#\1 \"'$gds_dir/$cell_name.gds'\"#g' \
        -e 's#\(DRC SUMMARY REPORT\).*#\1 \"'drc.rep'\"#g' \
        $drc_rule >! _drc.cal_

calibre -drc -64 -hier -hyper -turbo 2 _drc.cal_
grep "TOTAL Result Count = [1-9]" drc.rep

报错:ERROR:Failure to read input file ...xxx.gds at record offset 46137338

网友:
xxx.gds at record offset 46137338 =>看起来好像gds file有问题

网友A:
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_name'\"#g' \ 改成 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_name'\"#g' \  试看看

网友B:
报错:ERROR:Failure to read input file ...xxx.gds at record offset 46137338

这个应该是gds文件格式错误,需要重新做gd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_name'\"#g' \ 改成 sed -e 's#\(LAYOUT PRIMARY\).*#\1 \"' ...

嗯嗯 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ERROR:Failure to read input file ...xxx.gds at record offset 46137338

这个应该是gds文件格式错 ...

要什么样的格式?

网友:
It is possible to ignore the lowercase and uppercase in the following script.
It has been changed from "g" to "gi" on the sed command.

#!/bin/csh -f
set cell_name = $1
set drc_rule = "your_drc.cal"
set gds_dir = "../gds"
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_name'\"#gi' \
        -e 's#\(LAYOUT PATH\).*#\1 \"'$gds_dir/$cell_name.gds'\"#gi' \
        -e 's#\(DRC SUMMARY REPORT\).*#\1 \"'drc.rep'\"#gi' \
        $drc_rule >! _drc.cal_

calibre -drc -64 -hier -hyper -turbo 2 _drc.cal_
grep "TOTAL Result Count = [1-9]" drc.r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