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t_ports返回的collection是什么

楼主(2022-10-13):
如题

楼主:
get_ports得到的只有0xa后面几个数字的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_ports得到的只有0xa后面几个数字的这种

可以get_object_name来得到具体的name

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ports whose name matches the supplied pattern list
返回一个ports名字的collection并打印一个指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