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na可以用ac仿真,mixer不能

楼主(2022-10-13):
为什么lna可以用ac仿真看增益,但是mixer就是用pss+pac看增益。那我看lna+mixer的增益用pss+pac结果不对是为什么?求大佬解惑

网友:
ac/pac 是“线性”小信号模型,mixer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属于非线性系统

网友:
mixer的LO属于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