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点亮线全亮问题

楼主(2022-10-13):
版图上 n点亮线时每次都要把那几项勾掉,有没有办法 让它保存设置

网友:
左上角option选项卡里面应该有一个保存marklayeroptions吧?你把layer和stop layer 设置好了在option选项卡下保存下来好了,后续打开时应该可以自动读取你这次保存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