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ve查看波形-vpd: command not found错误

楼主(2022-10-13):
输入命令:dve –vpd vcdpluson.vpd
错误:virtual-machine:~/prj/eecourse$ dve -vpd vcdplus.vpd [2] 52198-vpd: command not foundvirtual-machine:~/prj/eecourse$ 19:07:38 (snpslmd) OUT: "VT_Visual" virtual-machine  [snps_checkout_1665659258] 19:07:45 (snpslmd) IN: "VT_Visual" virtual-machine  [snps_checkout_1665659258]
makefile文件:
run: compile simulate
compile:
        vcs -debug_access -debug_access+class -debuc_access+all -v -sverilog timescale.v full_adder.v full_adder_tb.v -l com.log
simulate:
        ./simv -l sim.log

tb文件
//taks5: dump waveform with the compile otion -debug_all
initial begin
    $vcdpluson;
end

网友A:
dve  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e  哪个版本

我的Linux系统是Ubuntu 22.04.1 LTS \n \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inux系统是Ubuntu 22.04.1 LTS \n \l

Ubuntu 22.04能使用VCS 2018 ?

网友:
要么是license没搞对,要么是64bit
dve -full64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