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

楼主(2022-10-13):
在带隙基准源中,通常使用三极管来产生VCTAT,二极管电压同样具有负温度系数,且版图面积更小,为什么在带隙基准源中二极管的使用很少?

网友:
顶一下,一直用BJT做,一直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

网友:
正温度系数你靠二极管无法生成,还是得用三极管,这样你用的二极管就多余了,不如直接用三极管合适,正负温度系数还有关联。电路有解

网友:
好问题,坐等...

网友:
主要是产生正温度系数,cmos工艺中三极管都是寄生产生了,与二极管相比不需要额外的mask,性价比更高。

网友:
今天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一般来说,cmos 工艺中,bjt的二极管用法实际上就是一个二极管。个人的看法,BJT 和diode用的mask 不一样,意味着器件的一致性和匹配性不一样。还有就是模型的精度。diode肯定也能做bandgap这是毋庸置疑的。
说diode增加mask的,这完全就不靠谱,diode都做不了的工艺,怎么做mos?
diode 本身就是CTAT 电压,弄个差值应该也能弄出来PTAT电压,我记得精粹有一个diode做的bandgap,

网友A:
因为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二极管是无源器件

请问这和无源器件、有源器件有什么关系啊,能否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和无源器件、有源器件有什么关系啊,能否详细讲讲。

双极晶体管Q1和Q2工作在不同的电流密度下,它们的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差与绝对温度成正比。将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路与双极晶体管结合,得到带隙核心电路。

网友:
论坛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请教: bandgap里面的VPNP可以用LPNP或者二极管代替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147627-1-1.html

网友B:
我以前工作的公司有个人用二极管做bandgap,然后咨询了代工厂,还是换回了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工作的公司有个人用二极管做bandgap,然后咨询了代工厂,还是换回了PNP ...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