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

楼主(2022-10-13):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那位知道下图的结构是什么管子,是mos管还是bjt?下图分别是poly层和扩散层的版图。

网友:
这照片没有MOS晶体管栅极隔断源漏区的基本特征,所以猜是双极性晶体管,猜错概不负责。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能从那个节点的库里面调出来

网友:
PDK或是自己画版图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但是照片露出来太少了,第三极没露出来

网友(2024-12-19):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