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输出级结构有关问题

楼主(2022-10-14):
大家好,对于这样的class ab结构有些疑问,1、假如流过M20,M19的电流不一样,将运放连成单位增益(输出级为确定的静态电流),但是两个跨导环理论计算的输出级电流将会一大一小不一样,但实际电流一样,这个输出级电流是如何确定的,由谁决定。
2、流过M20,M19的电流如果不一样,如何分析流过谁的电流大,谁的小,与什么器件或者参数有关?
3、当电源电压不一样时,如VDD分别等于5V和3V,电源电压小的时候,输出级电流似乎会下降,请问为什么,如何分析。

网友:
1. 电流不一样是正常的,一般输出电流和M20,M19的分压相关;2. 实际上输出还是会接负载电阻的,可能是流入或者流出的电流,有时候还会电流从一边走,比如结成比较器模式;3.电流小的时候,输出级电流下降,如果没有负载的时候,就是Drain 端电压调制;

网友:
M20、M19的电流在DC状态下要设置成一样,理论上输出级电流由管子宽长比的比例和参考电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