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ERC PATHCHK错误

楼主(2022-10-14):
我大佬知道版图绘制过程中的ERC PATHCHK错误么?报的都是通孔位置,好像与电容有关,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助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改的,跟designer确认下版图报的错误的地方对应的电路是否是那样接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改的,跟designer确认下版图报的错误的地方对应的电路是否是那样接的就可以。 ...

我就是电路设计者,我提取寄生参数后能够进行后仿真,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电路设计者,我提取寄生参数后能够进行后仿真,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