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计算电流镜的电流题目

楼主(2022-10-14):
哪位大神解答一下,这道题流过R上面的电流一个为多少呀

网友:
第二路电流是第一路的两倍,40uA,第三路和第一路相同,20uA

网友A:
20u,右上角P管在线性区

网友B:
上下电流相等,按小电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u,右上角P管在线性区

谢谢,应该不是理想的20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电流相等,按小电流来

谢谢。如果P管线性区的话应该也有漏电流,这个电流可以忽略不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P管线性区的话应该也有漏电流,这个电流可以忽略不计吗

你的漏电流是指流过p管的电流吗,就是最小的电流啊 只要这里不压到n管导致最小的电流降低,就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不是理想的20u吧

实际因为沟长调制效应肯定不是20u,此题的信息除了20u没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