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鼠标左键框选版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2-10-14):
如上图所有层都是visible的,如果我把V2层不勾选后,如下图所示,鼠标左键框选时还是能选择到V2,
请问各位大神们,请问有没有办法在设置V2或其他层invisible时,鼠标左键框选时不会选中V2或其他层?

网友A:
你框选后可以按CTRL加左键取消这个V2的框选,  可以按SHIFT加左键 增加需要框选的layer,建议需要批量移动的时候多多使用CTRL 与SHIFT,

网友B:
有一个Objects窗口,你好像没打开,一般默认会打开的,在LSW的下面,将Vias的S取消勾选就选不中啦

网友:
上面两位说的方法都可以,这些玩意你得多摸索摸索,会给你好多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框选后可以按CTRL加左键取消这个V2的框选,  可以按SHIFT加左键 增加需要框选的layer,建议需要批量移动 ...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和auto-cad软件那样,只要把对应层关闭,就不会选中关闭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Objects窗口,你好像没打开,一般默认会打开的,在LSW的下面,将Vias的S取消勾选就选不中啦 ...

你是指下图这里吗?还是可以选择V2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下图这里吗?还是可以选择V2呀?

那说明你的via不是O键调出来的?把instances的S勾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和auto-cad软件那样,只要把对应层关闭,就不会选中关闭层的东西。
...

慕白兄的意思应该先框选中,然后自己再通过操作从中选择自己不需要/需要的部分。跟楼主想的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慕白兄的意思应该先框选中,然后自己再通过操作从中选择自己不需要/需要的部分。跟楼主想的不太一样
...

这个我也知道啊,就是这样操作太麻烦了,影响效率,而且还会误操作,一不小心漏选,多选的。本来我是要选择某层的东西然后删除,然后把其他层东西一起选中了,很容误删除的。
所以才在这里请教各位指点指点,能不能像Auto-CAD软件那样关闭的层,就不能被选中。
这也就是我说“没有Auto-CAD软件操作方便”的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啊,就是这样操作太麻烦了,影响效率,而且还会误操作,一不小心漏选,多选的。本来我是要选 ...

其实你做熟练了,这个东西误操作很少的,而且你这个图还小,误操作更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做熟练了,这个东西误操作很少的,而且你这个图还小,误操作更不太可能

我只是拿那个图来举个栗子罢了啊,虽然candence软件功能很强大,但是有些细节还是有不足之处的啊。
请问真的没办法和auto-CAD那样操作吗?

网友:
可能这个软件可以实现类似CAD的操作而我也没学到,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在底层模块的批量删除移动复制这些操作使用框选结合CTRL/SHIFT这两个键可以有效完成。在顶层模块,大部分的模块都是一个CELL,一样的使用CTRL/SHIFT左键点击即可轻易不选中以及选中,没有所谓误操作,漏选,多选的问题。退一步来说,误删除可以通过左上角的UNDO操作撤回。熟练使用这个UNDO可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