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一下全部将器件调用出来

楼主(2022-10-14):
    平时画图如果不小心看错尺寸了,最后修改时不得不重新花费很多时间来修改;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将所需要用到的器件直接调出来,尺寸与电路图相对的那种

网友A:
在电路原理图中(Schematic)的页面的左上角第一个Launch里面有Layout XL 点击这个然后选中Creat new layout,下一步生成对应的layout,在layout页面的左下角第一个按钮点一下,然后自动生成电路上面的所有期间包括输入输出端口PIN以及外框,(端口跟外框可以勾选不生成)另外,不是所有的器件都能正常的生成,介于函数传递过程出现的BUG以及工艺库的缺陷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传递失败,出现部分器件的属性不对的情况。建议人工检查一遍器件的大小等等

网友:
额。。XL没用过?

网友:
用电路xl出版图,剩下的交给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原理图中(Schematic)的页面的左上角第一个Launch里面有Layout XL 点击这个然后选中Creat new layou ...

我发现你是真的闲啊,群里和论坛都这么活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原理图中(Schematic)的页面的左上角第一个Launch里面有Layout XL 点击这个然后选中Creat new layou ...

谢谢!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是真的闲啊,群里和论坛都这么活跃

项目不忙,所以只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