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运放结构

楼主(2022-10-14):
(图片)

网友:
图中的结构应该是  这个差分对是把VA跟VB的电压差放大,然后通过第二对管子转换成电流,然后电流镜复制几路电流

网友:
第一级的差分对是共源共栅放大器负载,第一级放大器负载为电流源实现电流转电压,应该还有个第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