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相关

楼主(2022-10-14):
请问pt中多aggressor叠加得到的glitch的total_height、total_width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呀?如图。

网友:
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A Practical Approach,这本书可以看一下,里面有讲

楼主:
谢谢回复,sta圣经里面提到了RMS和overlap叠加,我在pt的ug里面找到说这个值应该是几个glitch的partial_sum, 具体算法还是没找到,会不会是故意不透露具体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