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中mos二极管旁并联一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10-14):
请教各位,图中PMOS上面电源是LDO的输出REG,电容大概0.7pF,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有同志回答是:电容防止在有高频信号耦合到vdd的时候保证vgs还是一定的 电流不受影响。
我觉得蛮有道理,我这个上面电源是REG,是我LDO模块的输出,也会存在高频信号的干扰吗?
如果我想仿真验证,我该怎么加这个信号,最近想不明白该如何加尖峰干扰这种信号。
还有就是这个信号应该加在哪里,直接加VDD上,那么输出REG会不会经过LDO已经消除了干扰信号;直接把这个电路拿出来,直接在REG上加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current return path .. reduce noise

OR MAYBE

Comparison of EMI effects on different current mirror structures using a post-processing framework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rious current mirror configurations: Topolo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网友:
nvm, thanks for sharing.

楼主:
非常感谢,但怎么感觉我的电容容值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