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登录不显示桌面

楼主(2022-10-14):
linux突然之间,登录普通用户,不显示桌面背景和相关的桌面设置,如下图。root账户登录还是正常的。

普通账户-error

普通账户-error

root账户

root账户

网友A:
去掉.cshrc or .bashr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shrc or .bashrc试试

按照你的说法操作后,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shrc or .bashrc试试

你好,我去掉.cshrc文件,重启后,恢复了。我又重新加入了.cshrc,当时正常。电脑关机过了几个小时,开机重新进入虚拟机的linux系统,又出现了之前的问题,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去掉.cshrc文件,重启后,恢复了。我又重新加入了.cshrc,当时正常。电脑关机过了几个小时,开机 ...

不知道。
我之前折腾了几次没搞清楚原因,现在就是放在那里没管了。
每次不自动load .cshrc,系统启动后,自己手动source一把就行了。

网友A:
应该是.cshrc而问题,把一些系统预设的参数或者路径之类的给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shrc而问题,把一些系统预设的参数或者路径之类的给修改了。

哦哦,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