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signoff 中的dynamic IR drop signoff 标准定位 12% 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2-10-14):
请教一下,大佬,我们做IR drop 分析时,static IR signoff 标准定为3%,dynamic IR signoff 标准定为 12%, 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每个公司标准不一样,你这标准彷佛透露了你的公司

网友B:
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工艺都不太一样,有些工艺的signoff 的手册有参考值,公司一般也会有一个值,不过这个值就像楼上说的,都不一样,都是经验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公司标准不一样,你这标准彷佛透露了你的公司

大佬,在我看过的一篇TSMC 文档里,它给的值就是static 3%, dynamic: 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工艺都不太一样,有些工艺的signoff 的手册有参考值,公司一般也会有一个值,不过这个值就 ...

大佬,dynamic IR drop 都到 12% 了,这个时候,我们用来 signoff 的lib 都已经cover 不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公司标准不一样,你这标准彷佛透露了你的公司

5% , 10% 比较常见吧 。
这3%是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