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rexCompile

楼主(2022-10-14):
想问下rexCompile后是不是只要再没rexCompile,那么rexExecute时还会用着同样expression?
因为我在foreach loop前放rexCompile的话,loop里面rexExecute一直nil
但我改成在foreach loop里每次rexExecute前先rexCompile就没有问题了

procedure(find_lib (libName patname)
        let((lib cv inst)
                lib=ddGetObj(libName)
                foreach(cell lib~>cells
                        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a")
                        rexCompile(patname)
                        foreach(var cv~>instances
                                rexExecute(var~>libName)
                                )        ;foreach
                        dbSave(cv)
                        dbClose(cv)
                        )        ;foreach
                ):let
        );prod

网友A:
在rexExecute和rexReplace前一定要有rexCompile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exExecute和rexReplace前一定要有rexCompile才能用吧

我在for loop前已经rexCompile貌似他进了for loop 就找不到我的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