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输入输出端加拉电流和灌电流

楼主(2022-10-15):
请教诸君一个问题

如图所示,在最后一级反相器上,加上两个恒流源(这两个圈出的管子是由左边镜像得来)的意义何在?(这两个管子的栅压刚好够打开管子)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我的仿真环境是把这两个管子连上和不连上,结果连上去翻转速度减慢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有个小小的问题,我不理解,多加几级反相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是整形的作用,因为你后面输出的是欠压保护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在电源电压较低时,也就是前面的电路没有工作时,这个电路可以保证你的UVLO信号维持低电平

网友:
感觉是整形作用,就和施密特触发器一样,在电源电压很低前面电路不工作时,确保你的欠压保护信号输出为低!

网友:
整形的作用,确保电源较低时欠压保护信号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