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寄生参数提取layer map file求助?!

楼主(2022-10-15):
工艺是t12,目前做到QRC后提部分遇到两个问题,1,看了tsmc qci文档但没有提及这份layer map file是如何生成?!2,在后提中device properties file这份文件是如何产生?!麻烦哪位兄弟碰到解决过这些问题,万分感谢!附图:

网友:
你需要将calibre 的输出SVDB转换为quantus 可以接受的格式, 好像是calibre2qrc 这个命令

楼主:
谢谢!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但现在遇到lvsfile的问题,通过tsmc给的capgen.cmd产生出来是个空的lvsfile??!!

网友:
你可以到cadence 里面help一下,上次说的那个命令是提取LVSfile的

楼主:
对的,就是执行了上述这个命令,生成的lvsfile是空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
lvsfile没弄对
用calibre跑lvs的rule去做,如下:
calibre -E new_lvsfile lvs.rule
calibre2qrc -keep_layer_name -r new_lvsfile:lvsfile

网友:
楼上这兄弟说的是对的,得先解密一下,然后再转

楼主:
好的,马上试下!先谢谢!

网友(2023-11-28):
引用 楼主:
谢谢!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但现在遇到lvsfile的问题,通过tsmc给的capgen.cmd产生出来是个空的lvsfile?? ...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rule生成lvsfile依然会报这些错。而且我生成的extracted  没有layer信息只有pin

楼主:
后来我就跑通了,lvsfile可以生成了。没有报你这类似的错,有报错的信息提示么?!

网友:
我一开始报的错就跟你的一样,后来我用capgen生成了p2lvsfile 再跑的时候就不报metal的错了,但是生成的extracted view 依旧没有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