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仿真报错

楼主(2022-10-15):
用的是SMIC55llrf工艺,进行LVS仿真时报错:
Error INCL1 on line 1365 of /home/cdsmgr/smic/__meta_SMIC_CalLVS_55ULPRF_09121825_V1.16_0.lvs__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project/pdk/SPDK55LL_ULP_RF_09121825_OA_CDS_V1.16_0/smic55ll_ulp_rf_09121825_oa_cds_v1.16_0/XRC_ORI/TD-LO55-XC-2024v0/SMIC_CalxRC_55LLULP_09121825_1P8M_6Ic_1TMc_1MTTc_ALPA1_V1.16_0/rulefiles/TYPICAL/rules.S.

说是文件的1365行出现问题,但个文件只有19行。
想问下要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确定跑LVS需要调用到寄生提取的XRC文件吗?还是你LVS的runset调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跑LVS需要调用到寄生提取的XRC文件吗?还是你LVS的runset调用错了?

Run LVS后并没有弹出Load runset file,弹出的是下面这个界面。
这个是要怎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Run LVS后并没有弹出Load runset file,弹出的是下面这个界面。
这个是要怎么配置?

跑LVS的时候不需要include XRC的寄生提取文件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