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翻转电压跟随器的疑问

楼主(2022-10-15):
如图,都说FVF比SF的输出电阻小了很多,只有1/gm1gm2ro1,因为多了并联负反馈,但是我看不出来这是并联负反馈(即:电压负反馈)呀。
我觉得:vout置零的时候,反馈信号不等于0,这就是电流负反馈,即串联负反馈。
是在不解,望大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电流负反馈的有电流叠加啊!电流叠加需要并联进行叠加

网友B:
gray那本书第三章还是第四章,关于ssf,超级源极跟随器的介绍。fvf就是一种SSF,之所以叫翻转是因为把电流源从源端翻到漏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负反馈的有电流叠加啊!电流叠加需要并联进行叠加

我说的是检测方式....老哥理解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y那本书第三章还是第四章,关于ssf,超级源极跟随器的介绍。fvf就是一种SSF,之所以叫翻转是因为把电流 ...

好的谢谢!但是这个组态的判断方法还是搞不明白,有时候自己觉得是电流检测,为什么却是电压检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检测方式....老哥理解错了吧

电流检测就和电流表一样,需要串进去检测,这个是串进去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这个组态的判断方法还是搞不明白,有时候自己觉得是电流检测,为什么却是电压检测呢
...

反馈路径是vout通过M1的source到M1的drain也就是M2的gate,再到vout。检测的就是输出vout,M1视作common gate极性是正,M2是common source极性是负,整个反馈路径极性是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就和电流表一样,需要串进去检测,这个是串进去的吗?

但是 如果是电压检测的话,不是说VOUT=0的时候,反馈信号也为零吗?这里VOUT=0时,仍然有反馈信号吧,所以是电流检测,我是这样判断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路径是vout通过M1的source到M1的drain也就是M2的gate,再到vout。检测的就是输出vout,M1视作common  ...

噢噢噢,您的意思是从vout点开始反馈的,我一直以为是从y点开始反馈,难怪出问题了。可是这样的话,信号的输入端(M1的Gate端)岂不是在反馈网络中了吗?
还有图(C)中为什么求环路增益的时候选择从Y点断开环路呢,是因为VOUT点断开要考虑加载效应吗?

网友C:
主运放可以看成是Vi经过M1 源极跟随器到Vout;负反馈网络由M1,M2组成,检测输出电压Vout,并返回到M1 source端与输入Vi串联,
所以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噢,您的意思是从vout点开始反馈的,我一直以为是从y点开始反馈,难怪出问题了。可是这样的话,信号的 ...

M1的gate是运放的输入,当你分析环路的时候视作交流地吧,比如你做ldo的stb分析,vref在运放里就是一个交流地,你可以用stb仿真,也可以用加L和C那种形式仿真ac,分析环路的时候,断点的一侧看做输入,另一侧看做输出。断环一般选在高阻节点去断开,stb仿真也是一样,便于你去分析,至于你讲的断开环路之后,断点两侧的实际负载会发生变化,这个书上反馈章节有讲,平时做电路没有细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的gate是运放的输入,当你分析环路的时候视作交流地吧,比如你做ldo的stb分析,vref在运放里就是一个交 ...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运放可以看成是Vi经过M1 源极跟随器到Vout;负反馈网络由M1,M2组成,检测输出电压Vout,并返回到M1 sourc ...

明白了,我一直以为是从断开的地方才开始反馈...

网友(2024-08-06):
这是那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