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2可以通过什么命令获取physical only cell

楼主(2022-10-15):
最近刚接触icc2,在插tap cell的时候发现get_lib_cell命令找不到FILL、TIE cell,看过标准单元工艺库的pdf 和lef文件,里面是有*FILLTIE* cell的,lib文件里没有这类cell,是get_lib_cell这个命令只能获取lib文件里有的cell吗,那要怎么获取FILLTIE呢,看过user guide 好像create_tap_cells 只有 -lib_cell选项来指定要用的tap cell,icc2没有类似于icc tool command 的命令手册吗,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create ndm的时候里面有吗? 为什么不用innov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reate ndm的时候里面有吗? 为什么不用innovus?

请问我这么创的ndm有问题吗?之前一直用的innovus,现在在学icc2,ant.lef我看过里面是有FILLTIE的,两个db文件里应该是没有的,我看过对应的lib文件,里面没有

楼主:
之前用的是innovus,现在在学icc2,请问我这么创建的ndm有问题吗,ant.lef里,能找到FILLTIE,db文件里没有,我在对应的lib里没搜到FILLTIE

楼主:
请问是create_lib的时候还需要读入一个physical only的ndm吗

楼主:
我是这么创建的nd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ant.lef里是有FILLTIE的,db里面没有,我搜过对应的lib文件,没找到FILLTIE

网友B:
你需要另外生成一个只含有physical_only的ndm,只用read_lef不用read_d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创建的nd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ant.lef里是有FILLTIE的,db里面没有,我搜过对应的lib文件,没找到 ...

可以試試先用exploe模式產出一個tcl,再針對tcl修改成自己想要的設定,我也是初學者,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另外生成一个只含有physical_only的ndm,只用read_lef不用read_db。

嗯嗯,明白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試試先用exploe模式產出一個tcl,再針對tcl修改成自己想要的設定,我也是初學者,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 ...

嗯谢谢,发现问题了,需要加一份physical only的ndm

网友D:
创NDM的时候将lib.workspace.keep_all_physical_cells这个option设为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NDM的时候将lib.workspace.keep_all_physical_cells这个option设为true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大佬,请问怎么去了解这些app_options呢,请问有没有介绍这些options的文档,好像在user guide和student guide里没提到这个命令

网友(2022-11-29):
引用 楼主: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大佬,请问怎么去了解这些app_options呢,请问有没有介绍这些options的文档,好像在user ...

有的;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2025-06-11):
引用 楼主: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大佬,请问怎么去了解这些app_options呢,请问有没有介绍这些options的文档,好像在user ...

icc2_lm_shell> help_app_options -category lib.work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試試先用exploe模式產出一個tcl,再針對tcl修改成自己想要的設定,我也是初學者,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 ...

这个方式不错,我喜欢!

如下是我的参考脚本,生成lib_build_template.tcl脚本后删除不需要的cell,保留只有physical_only的cell
create_workspace MY_LIB_WS   -flow exploration -tech $tech_file
set subdirs [glob -nocomplain -types d /home/user1/TSMCHOME/sram/lib/ts*]
foreach dir_full $subdirs {
    set dir [file tail ${dir_full}]
    set lef_dir      "${dir_full}/LEF/"
    set LEF_FILE     "${dir}_5m.lef"
    set db_dir  "${dir_full}/SYNOPSYS/"
    lappend search_path $lef_dir
    read_lef $LEF_FILE
}
set_attribute [get_site_defs unit] symmetry Y
set_attribute [get_site_defs unit] is_default true
set routing_dir_v "M2 M4 M6 M8 AP"
set routing_dir_h "M1 M3 M5 M7"
set_attribute [get_layers $routing_dir_v] routing_direction vertical
set_attribute [get_layers $routing_dir_h] routing_direction horizontal
write_workspace -file lib_build_template.tcl
process_workspaces -output ${lib_name}.ndm -directory ${output_ndm_dir} -force
remove_workspace
print_message_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