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的spectre好用,还是synopsys的hspice好用?

楼主(2022-10-15):
大佬们比较下。

网友:
整体我会投spectre
但速度还是 hspice

网友:
spectre 界面化操作,hspice需要手写sp文件。、

网友:
spectre界面化操作,hspice需要写sp文件。小电路用spectre就行了,大电路用hspice。

网友:
都一样。看PDK模型

网友A:
射频,模拟,数字混合的大型系统验证,Cadence平台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模拟,数字混合的大型系统验证,Cadence平台是最好的选择。

synopsys差在哪里?

网友:
新手spectre
老手hspice

网友B:
我们模拟电路SPECTRE,混合信号电路AMS,数字波形VERD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模拟电路SPECTRE,混合信号电路AMS,数字波形VERDI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synopsys差在哪里?

HspiceRF 不如 spectreRF,一方面文档不够详细,另一方面有些仿真命令的算法可能还有些问题。之前对比过一个简单的开关电容采样电路的pnoise分析,在相同的设置下,spectreRF仿真结果比较符号理论预期,而hspiceRF误差较大(2019版本)。而hspice的升级产品finesim误差更接近spectreRF。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A:
射频,模拟,数字混合的大型系统验证,Cadence平台是最好的选择。

胡教授,关于这点还是有点异议的哈,如果是大D小A的话,且要求精度不高的话,还是synopsys的mixsignal全套工具更好使用一点。因为大部分的工业界的数字部门都是synopsys的软件,数字同事对synopsys的工具更信任一些,切换到cadence的平台在项目进度的压力下是有成本的。但如果是大A小D的话,Cadence还是蛮好用的。

至少在速度上,virtuoso在升级到23之前,还是xa+vcs还是更快一点。

网友:
数字电路相关习惯synopsys 例如 hspice
RF习惯ads,用spectre或者goldengate 也行
最近的仿真器 afs alps proplus 都是两种格式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