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零极点与计算相差较大

楼主(2022-10-15):
小弟最近搭了一个两级运放,但是零极点和理论计算的想去甚远,在不接密勒电容的时候,主次极点与第一第二级的极点也不太一样,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I3}S7_]12((NAYD~U]KT]GQ.png J8NHVWF(D4Y~_CGK`}I`2Z5.png  (I]11Q[2ABG}KPNC85]_I}X.png

网友A:
实际仿真考虑了一些寄生电容,有一些的偏差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仿真考虑了一些寄生电容,有一些的偏差是正常的

但是感觉数量级都不太对了

楼主:
顶顶,大家周末快乐

网友B:
看不到op点。先看op点是否正常。

网友C:
借楼,麻烦问下楼主图3的零极点各自位置在哪里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麻烦问下楼主图3的零极点各自位置在哪里看的?

ADE-Result-Print-PZ summary,再帮忙顶一下帖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op点。先看op点是否正常。

静态工作点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零极点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1.零极点和理论计算的想去甚远,

     ->output2 pole的公式有錯,當miller pole為dominate pole時,
     ->實際看到的阻抗不在是ro5並聯ro4,而是1/gm2

2.在不接密勒电容的时候,
主次极点与第一第二级的极点也不太一样
     ->當dominate pole換成output2 pole時
     ->miller gain會變小
     ->導致ouput1 pole被推到高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