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给我下套:p178有关cascode共源共栅器件源极结点的讨论

楼主(2022-10-16):
感觉拉扎维给我下套了。他先是引用第三章源端看阻抗的理论,说明在接一个理想电流源负载的时候x点的阻抗应该会无限大(x的极点应该会下降),但是通过推导又显示电路的传输函数不会变,x的极点也不会变化。最后他给出解释说明这是因为cy很大,使得增益下降抑制了米勒效应,想不明白这二者之间的一些联系,我已经被套进去了。

楼主:
英文书上应该是在p185左右

网友A:
例题最后给解释了,应该是Cout并联在输出,所以load阻抗不是无穷大,这样减小了M2的增益,从而影响了ro2的miller effect,这样X点并联了一个小的ro2/(1-Av), 所以X点向上看的高阻抗就没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题最后给解释了,应该是Cout并联在输出,所以load阻抗不是无穷大,这样减小了M2的增益,从而影响了ro2的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