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ADC的动态参数仿真跑出不符合预期的波形,不知道是否是电路的问题,请大佬们帮忙.....

楼主(2022-10-16):
前一个200k的采样频率,501个采样周期,4096个采样点,信号频率是200k*501/4096=24462.890625hz,应该是满足相干采样的;
后一个采样频率和采样点同上一样,采样周期为51个采样周期,信号频率2490...hz
都有很多比二次、三次谐波高的点,似乎是周期性的,这一块应该如何解释?是电路的原因吗?是的话是电路噪声太大吗?
而且同一个电路,结果看似差异是有点大的,难道只是因为过采样的原因吗。
恳请各位大佬帮忙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上去是频谱泄露

网友B:
可能选错数了吧,51、501都不是质数,选53或503再进行计算和仿真试试

网友C:
你这个代码,4096个点的,需要采样的数据是:N=比2048小的那个质数。这个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代码,4096个点的,需要采样的数据是:N=比2048小的那个质数。这个能明白吗? ...

您的意思是,采样周期是需要设计为小于且离2048最近的一个质数,还是指的是只需要采样比2048小的那个质数个点做fft?

网友D:
采样周期数M只需要与采样点数N为互质数(公因数只有1的两个非零自然数),且M<N/2即可,我觉得仿真的周期数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试试如下检查:
1. 确认时钟频率,信号频率设置都是精确的表达式,而没有因为小数截断而产生误差;
2. 检查电路是否有某些低频分量建立不够充分,比如跑8192点,然后取最后4096点分析看看是否有改善;
3. 增加tran仿真的精度试试,排除时间步长太大造成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选错数了吧,51、501都不是质数,选53或503再进行计算和仿真试试

好的,谢谢,我原本以为M,N互质就可以,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频谱泄露

谢谢,可能是这个原因,我调整一下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周期数M只需要与采样点数N为互质数(公因数只有1的两个非零自然数),且M ...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采样周期是需要设计为小于且离2048最近的一个质数,还是指的是只需要采样比2048小的那个质数 ...

小于且离2048最近的一个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