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共模负反馈

楼主(2022-10-16):
请问下图中的共模负反馈检测电路为什么要在电阻两点加上旁路电容呢?有点没理解,下面是原理图和论文里面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模反馈本身就是DC 电压调节,加个电容可以滤掉高频抖动,使反馈电压更稳定。 ...

https://bbs.eetop.cn/thread-424095-1-1.html?id=2930117134039
http://ee.mweda.com/ask/395018.html
http://www.edatop.com/mwrf/267410.html
看了好多解释,还是觉得可能是保证共模环路在高频稳定性(个人见解)

网友A:
盲目的猜测一波,就和弥勒补偿一样,加电阻电容可以与电阻产生一个零点,补偿相位裕度,有助于稳定,但是与下边那句话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目的猜测一波,就和弥勒补偿一样,加电阻电容可以与电阻产生一个零点,补偿相位裕度,有助于稳定,但是与 ...

miller是先有产生右半平面的零点再去补偿这个零点。这里如果不加电容的话也没有电容的产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intain stability

能否详细点?

网友B:
共模反馈本身就是DC 电压调节,加个电容可以滤掉高频抖动,使反馈电压更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miller是先有产生右半平面的零点再去补偿这个零点。这里如果不加电容的话也没有电容的产生吧 ...

好像也是,说回来为了稳定性,加一个1pf的电容会不会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424095-1-1.html?id=2930117134039
http://ee.mweda.com/ask/395018.html
h ...

谢谢~~我看了一下那个帖子,第一条评论说的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为了保护高频情况下的稳定性,可以假设频率很高时,共模反馈的大电容相当于短路,这个时候相当于直接把共模电压接到共模检测点了,那不是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那个帖子,第一条评论说的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为了保护高频情况下的稳定性,可以假设频 ...

有道理,要不为啥舍得放一个1pf的电容。

网友D:
我的看法是为了快速响应的,两个R检测到的共模与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MOS的C会形成RC延迟,这样在高速应用时会出现共模反馈响应过慢的情况,甚至被RC滤波滤掉了。因此DC以及低频的共模反馈还是通过R来保障,高频时的变化则通过两个C的耦合分压来实现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看法是为了快速响应的,两个R检测到的共模与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MOS的C会形成RC延迟,这样在高速应用时 ...

有道理